方正Q7C3的高压板故障

楼主(2012-06-01):
收到顾客卖掉的方正的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一下就灭了,再重新插电还是一样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查到线圈的周围的一个场管短路了换掉后开机故障依旧,则就无从下手了 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首先看是不是灯管,在看是不是高压,如果是高压的话直接换高压板就行了啊

网友:
不可能就一个场管坏了,还有2个才对。他坏是因为高压包虚焊,你就查吧

网友:
换高压板哦

网友:
接到这种机器你首先要测一下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问题,,这种故障的例子好像很多了,,如果是灯管问题就换灯管,,如果是高压问题就修,,修不好的话干脆点加高压板!

网友:
首先判断一下灯管是不是有问题,再看看高压,基本上是这两种原因造成的。

网友:
问题在高压板上   灯管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