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F8S的 官方提供BIOS 有4 个版本 我们该先拿个?

楼主(2012-06-01):
这是F8S的 官方提供BIOS 有4 个版本 我们该先拿个

网友:
http://support.asus.com.cn/Downl ... N&p=3&s=104
这是网址

网友:
随便一个,

网友:
哪个都行,一般最后更新的要好

网友:
要看描述的内容。一般选稍微高一点的,但是不是一定就是最适合你的机子的,找个相近的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fffzzd
同意楼主:

网友:
可以都试试。。。。

网友:
我一般选最上面的那个 最新

网友:
对应版号,然后看日期和更新作用~

网友:
一般用最新的,不过也得看上面的提示

网友:
看看你机器什么时候产的

网友:
太新了可能用不了哦
同意楼主:
0.0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