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白屏,BGA后第一次正常显示,再开机又白屏。

楼主(2012-06-01):
    今天接了台HP DV2000的机子,触发白屏外接也白屏,但有听到系统运行的声音,当想想简单啊通病来着,直接报价150,叫客户明天来取。三下五除二拆机,看板上有维修过的痕迹上家也是干显卡的,真接上BGA干显卡了。做完外接试机OK,以为好了做好散热机后竟又回到老毛病白屏了外接一样白屏。

    以为BGA没做好。再拆机下来重新加热一次,开机又显了,这回多试了一次竟又是不显了。真晕。啥毛病哦。。。
    再上BGA,这次直接把芯片取下来重值,再测还是一样问题第一次开机显示都正常,再触发开机又是白屏。。晕咧。。。

有经验的师傅们给点思路吧。。。。

补充内容 (2012-6-2 22:47):
今天再加焊了一次,直接来个开机掉电了,看来显卡挂了。。
给客户说他显卡修的不稳定只能换新的了,重新报个价,明天芯片就到了。。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若屏线没问题,换个显卡。

加焊一次能亮了,还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不插屏线还那样的或 那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还改良的吧

网友:
直接换个旧的显卡芯片上去就行了。要不就价格报高来换个改良的

网友:
换显卡.测试屏线

网友:
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但你报的价换改良的还要亏钱

网友:
换改良的吧

网友:
可能是热性能不良

网友:
换显卡,在换一个屏试试,屏线也有可能里面有线段了。

网友:
像这个机子一般我都报两个价格

网友:
可以查下lvds  查屏线 如果都正常的话 更换显卡把

网友:
换显卡,改长转

网友:
除了芯片問題外 ,你還要注意看看上家是否把板給做彎了,導致接觸不良,甚至是搞到板內層斷線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