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320613AS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06-01):
一ST3320613AS硬盘,客户说他的电脑一直正常使用,突然一天开机进系统后发现很卡,很多程序无法响应,连关机都关不了,光标能移动。于是重做系统,但是发现装完系统后,还是一样的故障。于是又全盘分区格式化,再重做系统,结果令人失望,还是一样,进系统点几个软件就卡死,无响应了。换硬盘后正常使用,原硬盘(ST3320613AS)换到其他电脑同样的(死机),PE下检测硬盘无坏道,DOS下用MHDD扫描无坏道。确定还是ST3320613AS硬盘故障。求助硬盘出现此故障一般故障部位在哪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故障?故障硬盘在PE读写资料都是正常的,又没有坏道……此硬盘有修复 的希望吗?

网友:
刷个新固件试试

网友:
莫非是硬盘门?

网友:
固件是CC2H,客户说以前一直使用正常,突然出现的故障,而且恰好过好3年质保,晕

网友:
估计是CE LOG报错吧,用指令N4E,,22试试。

网友:
修复磁头只读N4E,,22

网友:
神奇的硬盘,装win7 居然使用正常,装XP无论怎样都卡死,或响应超慢,郁闷……

网友:
先上SMART!估计是接口氧化,UDMA错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