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进来看看

楼主(2012-06-01):
请问各位师傅如果不用power排针开机,用IO师傅可以将主板正常开机,请问是那两个引脚,是与绿线相连的引脚,还是紫线与IO相连的引脚呢?

网友:
找到IO连接开关的脚。就可以了

每个IO的脚位不同。不要以为你师傅很牛。都是简单的电路原理哦。认真学习吧!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饼哥给你指点了。 我就班门弄斧,仔细说一下了。
分为几种,首先先说IO是ITE系列的,除了IT8711,剩下的可以从75脚飞到开机针不接地的那个。绿线就要飞到76脚(技嘉的脚位加31) 。。 如果是W83627系列的,除了W83627DHG以及华硕专用的IO,就可以从68脚飞过去。绿线飞到72脚。
饼哥,我要说错了表喷我。。。

说的也不全对,不是所有采用83627和8712的IO都参与触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饼哥给你指点了。 我就班门弄斧,仔细说一下了。
分为几种,首先先说IO是ITE系列的,除了IT ...

呵呵  谢谢师傅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