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系统制作方法, WIN7+XP

楼主(2012-06-01):
首先,你电脑先装上一个系统,(可以是WIN7.也可以是XP)反正是一个能正常使用的系统,可以用安装版来装,也可以用GHOST版来装~~~
用到的软件,   双系统设置.ARA    GHSOT XP ,或GHOST  WIN7 一个(如果你电脑现在用着的是XP那就用GHOST  WIN 7  如果电脑用着的是WIN 7  那用的就是XP)   2003  VISTAR   方法一样,反正第二个系统要是GHOST版就OK

1。先把电脑空出一个般来,放第二系统,可以是D盘E盘都行,建议最好,空间不要太多,因为只作系统盘,最好不要放多余的文件,以免以后重装造成文件丢失~~~。。。。。   然后进入PE,把GHSOT  XP(GHOST  WIN 7)GHOST到你装备装第二系统的盘,(这里举例是D盘)。。。。然后重启进回你电脑原来的系统~~~~
2。把附件下好,然后运行,它会自动帮你设置BOOT,然后重启电脑,(这里要注意了,运行双系统设置软件的时侯,最好先把杀毒软件关掉,因为有些杀毒软件是防止修改BOOT的,并不是说我软件有毒)。
3。电脑重启后你会发现,在进系统之前会有双系统选项,    (WINDOWS XP   X86           WINDOWS 7   X86)两个选项~~如果你电脑原来的是XP,那就选WIN 7然后电脑就会启动你D盘的WIN 7进系安装,    如果你电脑原来的是WIN 7  就选WINDOWS  XP, 。。。。。。。
4。。。。。剩下的应该都会了~~~0。0。。。。。。。

------------------------------------------------------------半支烟-----------

忘记发附件了0。0   补上~~~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现在的系统盘都有这个软件,,

网友:
这个软件就是把我们手动改的设置都集成在一起了,更方便了,好东西

网友:
版主你光说好 怎么不加分呢 真是滴

网友:
我都是用安装版的,弄俩个主分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版主加分,提高发帖量

你俩是这个号的马甲?

什么我是他马甲啊 我是我 他是他 我都不认识他的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俩是这个号的马甲?

只是,网友,他们可能需要这软件吧!   再说,要这玩意真没人用的话,那就不会有下载量吧~~~~~可惜我搞不了,要分附件,看来想转正都难~~~

那我就给你加点分,确实是个好东西,希望以后多分享

网友:
还没用过呢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挺给力的。谢谢楼主贡献。

网友:
还没装过双系统了,有空也玩玩,谢谢了

网友(2012-07-11):
把附件下好,然后运行,它会自动帮你设置BOOT,然后重启电脑。。没太理解,是什么软件啊LZ。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我可以装2个系统,对比一下到底是系统兼容性问题?还是硬件上有问题

网友:
这种方法比我曾经分两个主分区好多了,还不用修复软件,挺不错的

网友(2013-02-24):
问一下。装双系统这里说的D盘是指主分区吧。。也就是说要分两个主分区

网友(2013-08-21):
有没有详细手动的方法?

网友(2014-02-14):
学习了  双系统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PE里面有nt安装器,用这个装第二个系统,不管是原版镜像还是GHO版都可以

网友:
win7+xp根本无需其他工具,先安装好XP,再安装win7,win7会将启动文件加到引导区里;

网友:
要不要这么复杂,反正我的办法简单多了,什么也不用设置。在pe里选“安装到D:”,系统盘为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