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上网本不触发WPC8763LDG

楼主(2012-06-01):
今接到一款长城上网本,故障不能触发,原机的IO烧坏了,于是便换了新的上去,然后查各路触发条件均正常,南桥也换过,可还是不触发,我怀疑是IO的哪个新号有问题,但有找不到IO额图纸,不知道哪位大师能祝小弟一臂之力

网友:
大哥 麻烦你说清楚点,用的什么IO 你都测量了什么信号 ,这些你都不说 那个帮的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