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gz7mc不触发

楼主(2012-06-02):
如题,板子拿来的时候不触发,摸晶振触发,但无复位,无CPU供电,无总线供电
随之换了晶振,谐振电容,之后,还是不触发
再之查3.3 IO 跳线,最后发现跳线冒电压只有0.5    拔掉跳线冒,发现第2脚3.3V正常,第一脚电压只有2V,扣上帽子就成0.5了
跑线,发现第一脚链着一个SOD123的二极管,阻值红黑笔对调分别是500多跟600多,此二极管坏
暂找不到可更换元件
请问这二极管能随便找个换不

网友:
二极管还真不好找啊,找了好多料板没找到

网友:
刚看了图纸,发现不对啊
二极管一端接一脚,另一端已经表明为3D3V_SYS
但此时电压为0,
求指教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说明什么?二极管不能随便换,还有你的可以按供电、时钟、复位查!

网友:
SOD123的二极管
阻值 500  600  正常的   为什么说坏了????

网友:
这不是很明显的南桥挂了?当然你可以在外围电容再确认一下

网友:
先加焊下南桥

网友:
加焊不是王道!换了才是正道!!!昨天晚上刚刚看过饼哥的教学视频!刚好讲的是不触发的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