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台宏基21.5的液晶花了不少时间!最终修好了!雷打的!

楼主(2012-06-02):
雷打的机子一般都比较好修,可这次有点难度,拆机目测发现TEA1530AP炸得面目全非,启动电阻也烧黑了,再测别的外围元件没事!换好件上去后开机,没反应,不启动,300V有了,发现第一脚电压只有7V4,接着一个一个外围元件拆出来测没发现问题,怪了,再一次郁闷!接下来用代换法一个一个换,当换到第三脚的一个二极管时一脚电压终于升到了10V,输出正常了!那就怪了,怎么这个二极管拆出来测是好的却用不了呢!到现在还想不明白!大伙帮分析下!

真有耐心呀。软击穿最麻烦了。
软击穿,测不出来的

网友:
修电源不能盲目的修啊,是要烧件的。

网友A:
象这种情况除了代换法还有什么好办法吗朋友!我也要事半功倍,可是不行啊!

网友(点评):
经验多了遇到的多了自然就快了。

网友:
不过说实话,显示器电源部分真得很简单。修过3个月电脑电源后,现在修显示器电源部分无压力。呵呵。
4个月前完全是硬件小白,电路都跑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这种情况除了代换法还有什么好办法吗朋友!我也要事半功倍,可是不行啊!

驱动板部分了?

网友:
代换法最好,也没多少东西

网友:
二极管软击穿  经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