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问题,有的主板是不是没有从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2-06-02):
我找了一块 V星的G31主板,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查了 下图纸,就看到主芯片,上面好像没从电源管理啊,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呢,还是真的有主板就是没有呢?

网友:
主芯片不就是吗?难道你还想找什么啊?

网友:
你拍个照。我们帮你找到。

网友:
可能芯片太小,楼主没有看到吧

网友:
有的只有一个主芯片

网友:
集成在NQ里面吧

网友:
很多板子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电源芯片,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哦,主芯片集成?那看电路图可以看到吗?像这样的图纸,是不是就说明没有从电源管理芯片呢

网友:
图纸在这里,刚才没传上

网友:
问题是菜,但是的确是个问题。首先,主从的概念不对。驱动和pwm的概念才是对的。两个部分分开的,就是所谓的主从,两个集成到一起的,就是一个芯片。

网友:
不可能没有的。应该是你没有注意到哦。小芯片的。

网友:
继续学习观摩中...

网友:
你拍个照。我们帮你找到

网友:
随便跑一个上下管的G极线路,看看连到哪个芯片去了.那个芯片就是控制管理芯片.

网友:
有些集成在住芯片了。

网友:
应该是有的你找个长管从它的控制角跑线看看他跑到哪里了

网友:
技嘉msi的有些集成在mos上

网友:
ISL系列不就是典型的一个芯片吗,直接驱动6个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