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店笔记本维修需备哪些货(零件)

楼主(2012-06-02):
开店笔记本维修需备哪些货(零件)

网友:
买点内存买硬盘,通用性好一点的屏就好了,其他的都是订货。

网友:
再拿2块料板

网友:
稳压器  热风枪

网友:
为什么要备屏配件啊,一般笔记本的屏通用性好吗。比如说屏的插口什么的,都是一致的吗,还有高压板线路,

网友:
各种内存个一条 硬盘串并口各一个 料板几片就可以了 其它慢慢来 除非你想零售配件 卖什么进什么就是了。

网友:
太多了,起码要多准备几块料板

网友:
示波器,可调电源

网友:
BGA ,风枪,钢网,珠子,示波器,还有就是几块板料,到时需要的芯片再定,还有就是硬盘,内存,装系统这样得测试,还有就是好的焊高(做GBA)用的,还有就是拆装的工具,等等,别的慢慢要再定吧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还有就上面提到的可调电源,这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零件,当然要有很多的料板还有较为常见故障的桥,显卡。电源IC你是学笔记本维修的当然不用我们说现在什么本坏的最多了吧。就是这些本常坏的原件。

网友:
工具就不说了,硬盘,内存cpu屏

网友:
N 管 P 管 330uf 電容 (這些必備,除非你料板多) HP CQ系列的北橋 AMD顯卡芯片 還有一些Nvidia 顯卡門的芯片都訂些,其他慢慢再買囉

网友:
硬盘,内存cpu屏

网友:
收几片 料板 拆就成了  要毛零件

网友:
慢慢来就知道需要什么了

网友:
你去基地商城买去   上面有套包      你问下就知道了      太多了

网友:
多买些料板

网友:
这种问题好奇怪

网友:
一些料板肯定是要的,可用来替换与测量。一些常见的供电芯片都可以备货,维修工具肯定也不能少,维修快不快,跟维修工具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料板。可调电源。示波器。万用表。热风枪。恒温烙铁。内存。硬盘。屏线……

网友:
多买料板什么的,高压板,灯管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料板要多买点。最好是几十块。

网友:
助焊剂,酒精,胶带,电动螺丝刀,灯管,刷bios工具,精密仪器清洁剂,等

网友:
边做边买,慢慢来,工具就齐了,开始风枪铬铁是少不了的

网友:
这个问题 问的所有人都 在为你想,你修过本吗????

网友:
买个BGA也是必要的,因为笔记本时间用久了,风扇堵死,温度高,桥和显卡虚焊是很正常的。要是有条件,这个千万不能少。

网友:
楼主你这话问的,要说起来可就多的去了,如果资金充足的话,就是上面他们说的那些,要是开始不想压太多资金,就备些常用的。 其他的钱可以压点货
同意楼主:
5.0
weiyusong
同意楼主:

网友:
这可太多了 维修拼的就是破烂

网友:
我觉得看你的市场有什么了 如果多好多东西都不要买 直接拿就行了 免得压货

网友:
板料板料 如果你要长期做的话考虑下现在的行情 现在出的新机型集成太多了

网友:
新店要装的像旧店 旧店要装的像新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