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口交换机通电重起一址闪

楼主(2012-06-02):
大家帮看这八脚IC nds 4835a什么代替 应该是这个短路了,

网友:
谢谢!我电子基础不好 具体有那些可以 代替 旧主板 电源板 能找到这些这个吗?

网友:
在硬盘PCB板上找到了差不多的,装上去故障和前一样,装上去就短路,本来有5V ,现在只有1.5V风扇一动一动的不转

网友A:
估计你的后级有短路,造成你的电压下降,你绕过这个管理,用2~3v的电压烧机,看看能不能烧出来那个元件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后级有短路,造成你的电压下降,你绕过这个管理,用2~3v的电压烧机,看看能不能烧出来那个元件短路 ...

谢谢,修好了把几个IC拆下来搞搞现在正常使用用了,还有一台TP24口的通电正常指示灯正常,风扇也正常,就是网线插去全部不亮没反映!

网友:
我有一个交换机坏了闲置着呢,进来学习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修好了把几个IC拆下来搞搞现在正常使用用了,还有一台TP24口的通电正常指示灯正常,风扇也正常,就 ...

那是供电不正常,或者你的交换机管理坏了,就是里面最大的那个,其他芯片都有总线去它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供电不正常,或者你的交换机管理坏了,就是里面最大的那个,其他芯片都有总线去它上面

换了电源也是一样,可能是是芯片坏了,搞不定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交换机相同,想知道

网友:
我有个交换机  电容鼓了  还没没有换呢

网友:
我有一个交换机坏了闲置着呢,进来学习一……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有几个交换机和路由器,都是部分端口不能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