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技嘉主板放电能启动,保存bios就不能启动

楼主(2012-06-02):
今天到客户家看电脑说是开不起机,打开机箱用诊断卡测试跑乱码,放电后能正常跑码还能进系统。但是重新启动设置bios后就又跑乱码开不起机,放电又能开机。心想不设置bios了吧。但是放电后进入系统正常关机后又不能开机。这是怎么回事呢,忘高手指点,难道是南桥问题吗?电池也换了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情况,通常南桥是GB的那种,经常遇到放电就开机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不开机了。曾经上报的RD部门的,但是没有结果出来

网友:
刷BIOS是了吗???是不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刷一个BIOS看看啊

网友:
不是能进系统了吗,进系统刷啊!

网友A:
进系统用软件来刷下试试看先,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要查CMOS电路了!

网友:
想这种情况,一般是cmos电路的问题和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就有多片GA-845GV主板,就是这一样的问题,关机第二天有时能启动,正常进入系统,但关机后再开机就开不了,放电后有时也能开机,
换了什么救命管 都不行

网友:
弄个优盘,放电以后直接刷bios,不需要编程器~!技嘉可是很简单的刷bios

网友:
奇怪问题先刷BIOS

网友:
前几天遇到了个这种故障,升级最新版BIOS问题解决。

网友B:
弄好了 换了个u 哎真的服了AM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用软件来刷下试试看先,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要查CMOS电路了!

其他型号的主板可以进系统用软件刷BIOS吗?我是菜鸟请赐教。

网友:
AMD就是会出现很多怪问题

网友:
直接在DOS里也可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 换了个u 哎真的服了AMD了

从表面上解决问题还是很盲目的,比如人感冒了,医生就给他下感冒药,药吃完了病还没有好,换了个医生说是肺炎引起的感冒。

网友:
我也试过,AMD问明是发多

网友:
AMD出的问题前奇百怪

网友:
amd的芯片有好多奇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