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UNDVI 19寸的显示器亮灭

楼主(2012-06-02):
接到一台19显示器,通电1分钟后灭,打开一开电源板没有坏,电压正常,怀疑高压和灯管,通电用我的灯管带不灭,怀疑高压,量高压包都是好的, 电容量也是好的。没有了思路,再用它的灯管加电一会是一个先灭,1秒后另一个后灭,我把保护去掉,加电2个小时后又灭了,心想还是高压坏了,是一个先灭的,我把先灭的高压包跟前的,3KV10J的换了,把保护也去掉。通电不在灭了

网友:
通电1分钟后灭,,怀疑高压和灯管,通电用我的灯管带不灭,,怀疑高压,,既然用你的灯管不灭,,你怎么会怀疑高压呢???应该怀疑灯管才对吧

网友:
你那个电容应该有点鼓包吧     一般那个板子就是鼓包才换掉 。     现代那本子弄的多

网友:
估计LZ打错字了,把高压板打成灯管了!

网友:
前后矛盾,逻辑不对,用你的灯管不灭,说明是灯管的问题啊,但后来又怎么换高压板的电容就好了呢?

网友(点评):
有的高压板保护电路很敏感,有的则不然,,

网友:
双灯管的话,一个坏了也会出问题,一个先坏,林外一个后坏,见得不错~!

网友:
高压包旁边那蓝色电容搞的鬼呀、一般那东西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基本上细心观察下可以看出问题

网友:
你们说的很对,用我的灯管不灭,我是怀疑灯管了,那个电容没有鼓包,也没变色,我是一组一组换的灯管,两端都灭,那就不是灯管的问题了,而且灭的时候,都是那个先灭。所以我怀疑3KV10J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