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0根线的高压板怎么改

楼主(2012-06-02):
富士通nf40y    在高压板上是10跟线的    123是有5V    4和5没电  6789是底线  10是3.3V

网友A:
那就是5V高压 通用高压 供电5V  ON 直接在屏供电3.3V接过来 然后接地   就好

网友B:
高压板改线3条就够了,一条供电,一条接地,一条开启,你这这么明显了,5V供电,3.3V开启,然后接地了,这不就完了!

网友:
自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网友:
关键是  现在本子上没有亮度调节信号啊    正常本子不得是3组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改线3条就够了,一条供电,一条接地,一条开启,你这这么明显了,5V供电,3.3V开启,然后接地了,这不 ...

关键是  现在本子上没有亮度调节信号啊    正常本子不得是3组电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压板也只需要改3根线啊 5V供电开关3.3V还一个接地就行了

关键是  现在本子上没有亮度调节信号啊    正常本子不得是3组电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  现在本子上没有亮度调节信号啊    正常本子不得是3组电压么

亮度调节信号需要你按开关时才有的,那个接不接都一样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度调节信号需要你按开关时才有的,那个接不接都一样显示!

这个我知道啊   但是现在我正常进系统以后 按亮度调节都没那信号啊

网友:
改了的高压板貌似是不能亮度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5V高压 通用高压 供电5V  ON 直接在屏供电3.3V接过来 然后接地   就好

同意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