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GCMX-S2复位电压低,不能复位

楼主(2012-06-02):
板上电复位灯常亮,按复位开关不能复位。测量主板上供电都正常。用假负载打cpu的PG信号有1.2v时钟有0.4v总线有1.2v,PCIRST#为1.6V,IDERST#为2.4V,内存电压正常,不是内存电压引起
  查IO 8718F-S的63脚送给南桥的PWOK1为2.5V有点偏低了,折开RN141后63脚 上升为3.3V。于是杳找PWOK1又分别送到南桥和北桥,一 一断开后发现是北桥的问题。重点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于是又测了VGA接口的1.2.3脚对地阻值为9,2.85可见北桥坏了,折下北桥再测R,G,B恢复为85。更换北桥之后OK了

网友:
PWROK1也去了北桥吧,可以把去北桥的线路断开,如果信号正常了的话,可以尝试更换北桥的。

大师可有好些日子没来了
多谢饼哥精彩指点,记下了!
是的PWOK1同时去了南桥和 北桥

网友:
复位电压只有一半的,按照不跑码修。

不要纠结在复位电路了!!!

多谢饼哥精彩指点,记下了!

网友:
我刚刚见的的GA-G41MT-D3P清除COMS后也是无复位,正晕着,原来还跑C1

网友(点评):
多谢饼哥精彩指点,记下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对的,复位不正常,直接做北桥就好了!无语

网友(点评):
测了VGA接口的1.2.3脚对地阻值为9,2.85可见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