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 液晶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2-06-02):
小弟是刚刚学的维修,一长城19显示器,插在集成显卡上黑屏。插在独立的显卡上就能显示!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是集显坏吗?换台主机看看

网友:
客户家的是集成显卡!

网友:
要么就是集成显卡有问题,要么就是设置上出错。不管显示器的事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和显示屏没有关系

网友:
集成显卡主板上插独立显卡,那只能是独立显卡亮,而集成的无输出,

网友:
主机确定没事,换上任何显示器都显示,就放这个不显示,在我这里试,只要是独立显卡的主机就能显示,换上集成的主机就黑屏,我已经试了N遍了,小弟才疏学浅,想不通!

网友:
显示器什么型号?第一要确定接集显的时候主机没问题而且分辨率在19液晶的正常范围同时包括刷新频率,如果这些都确定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显卡和驱动板不兼容,刷程序就行了,这种现象有但是碰到的少

网友:
是不是接口问题,换个VGA线试试,

网友:
显示器什么型号?第一要确定接集显的时候主机没问题而且分辨率在19液晶的正常范围同时包括刷新频率,如果这些都确定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显卡和驱动板不兼容,刷程序就行了,这种现象有但是碰到的少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7686-1-1.html

我可想到了 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我换上个通用的驱动板,新的故障又来了,亮不到10分就灭,再开机就亮一下就灭,再等一会 ,通电还能亮不到10分钟,,

网友:
长城 m1931s   客户的主机没问题,他是开旅店的,有同样的显示器换上就好用!

网友:
这个跟显示器没有很大的关系,应该是跟你主机的显卡关系的,是不是你客户的集成显卡坏了。

网友:
刷个程序是试下!

网友:
注意一下分辨率,刷新率

网友:
分辩率没有调好,6OHZ。

网友:
开始我也是认为是屏驱动的事,我换了个通用的驱动板,开始是好用了,但用不了半个小时又黑屏了,而且不能显示器,关了在开显示器就是无信号,我就郁闷,难不成是高压板,我又换了通用高压板,和单换通用驱动板是一个情况,费解,这次,我又把通用高压板和通用驱动板一起换上,这回怎么开关显示器也没事了,也不显示无信号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我实在费解!

网友:
难不成都有问题?集成就是无信号!

网友:
建议换一根15根线全通的vga线试试,会有惊喜出现。

网友:
集显性能不好

网友:
线也换了4 5条了!

你把电源板上的信号线跟开关线连起来可能就行了、

网友:
换了一套通用的板子,交个客户了,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五楼正解!
有独立显卡的机箱,只有把独立显卡拿下来,集成显卡才可以用,否则只有接在独立显卡上才有显示!
这个和显示器无关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那不是显示器的问题了,应该是分辨率设置

网友:
电脑插上独显后 ,电脑就关闭集成显卡转为独立显卡显示。你试着把独立显卡拔掉,看看集显能不能用呢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什么版也不用换,把客户的主板BIOS刷新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