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档88代码维修

楼主(2012-06-02):
SL410K点不亮,广达代工,插上测试卡,跑88,测LPC有持续下拉波形,就没有了,LPC阻值正常,BIOS阻值也正常,BIOS资料刷过,也换过BIOS,IO也换过,求思路

网友:
没遇到过啊,楼主修好了分享分享哦

网友A:
看看内存的SM还有波形呀

网友:
这款机子刷BIOS好了两台了,多刷个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的SM还有波形呀

肯定没有,都是88代码,你查询下就知道了

网友:
高手帮忙分析下,刷了6个 bios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