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没声音

楼主(2012-06-02):
有一块华硕M2N-X主板,刚开始是系统坏了,装好系统以后发现集成声卡没声音,用机箱前置面板有声音,换了很多系统都不行,声卡驱动也换了。

网友:
设置问题,自己好仔细查查看!

网友:
就只装个系统的话,你就看看设置吧

网友:
应该是声卡外围电路的问题。南桥和声卡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这有块顶星板,问题一样的。声卡芯片换过,还是没声音。 咋整呢。

网友:
前置有声音 后面没有那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设置问题 也有可能是线路的问题 建议换换音频口 是否虚焊

网友:
楼上的兄弟都说是设置的问题,请教一下是设置那里?前置有声音,是我在BIOS里面改了才有的,这款主板不改,前置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前置线没有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