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刷固件都用什么软件,什么软件好用些

楼主(2012-06-02):
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
PC3000好用吧

网友:
一般用PC3000和效率源。

网友:
罗工说话有权威性

网友:
可不可以直接取芯片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听罗工的 没有错的  用PC3000

网友:
用效率源吧,便宜,PC3000太贵了,正版的要2万哦

网友:
那就个用编程器可以刷吗?
把那个存储块取下来。

网友:
用PC3000盗版的也可以的!

网友:
pc3000 多少钱呢   想买一个

网友:
一般都是用PC3000免卡PC3000 V14中文 MHDD 4.6硬盘数据恢复 硬盘维修工具软件举报中心
) 价  格: 40.00元

网友:
用效率源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