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故障不容忽视

楼主(2012-06-02):
      夏天气候炎热,CPU风扇频繁调速,过负荷。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往往让我们忽略其危害性。
    如果CPU风扇损坏了,会威胁到宝贵的CPU的安全。
    风扇损坏前会发生异响,风扇损坏后会有电木烧焦的味道。此时风扇已失去排风散热的作用。如果不及时检查。很容易造成CPU的损坏。
    排查风扇故障1。如果电脑频繁死机,一定要留意CPU风扇。2。高温环境下电脑慢速以及假死机,注意检查风扇。3。如果机器使用正常,只是偶尔发出电木烧焦的气味,也要多留意CPU风扇。

网友:
同意,今天一台机,CPU风扇全是油烟,建议客户换掉了

网友:
还有一点,夏季了,要清清灰了。

网友:
确寮灰尘是电脑 的第一隐形杀手,尤其在夏季更是要急时排出。

网友:
温度高 自动关机的   绝大多数是CPU的温度高 所引起的 解决CPU的温度就行了  也是我在维修中常碰到的

网友:
我们只要客户拿过来说过热死机都建议客户把风扇换掉(清灰尘全实在是少的可怜啊)

网友:
温度高 自动关机,换个风扇

网友:
建议换掉CPU风扇。。。。。。

网友:
卖风扇的时候来了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笔记本更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