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A7 VER:6.1,全板复位电压偏低,诊断卡复位灯长亮。那位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2-06-02):
映泰P31-A7 VER:6.1,全板复位电压偏低,诊断卡复位灯长亮。  cpu供电1.3,内存供电1.8,总线供电1.2,北桥供电1.3,南桥供电1.1(p31主板南桥供电1.1正常吗?),pic-e时钟0.4,pic时钟1.6,pci复位只有1.7,pci-e复位只有1.1,ide复位只有1.7,cpu电源管理芯片vrmpwrgood 1.2V,  还有两个我不懂的 AZ324M-E1这是个14脚的运算放大器,4脚供电为12V,正向输入端大于反向输入端,输出3.3V  这正常吗 还是应该输出12V?  跳冒3脚是接地,去掉跳冒1脚和2脚都有3.3V 这个正常吗?

网友(点评):
时钟正常不,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现在你的供电是正常的了,查查看时钟电路有没有问题,CPU上有没有时钟信号。没有查时钟电路。有时钟的话就锁定在复位电路了,那就重点查复位电路。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不行的话只能跑下线看是不是有哪个元件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全版复位都偏低 应该是SB那边的问题吧

网友:
我有块华硕m2a的   和你样  换南桥了   换IO了不行    我丢在一旁

网友:
时钟正常不,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现在你的供电是正常的了,查查看时钟电路有没有问题,CPU上有没有时钟信号。没有查时钟电路。有时钟的话就锁定在复位电路了,那就重点查复位电路。

网友:
南桥的电压出的问题。依你给出的测试数据,顺、可以判定是南桥部分的问题,你主要查南桥部分的电压,时钟。

网友:
更换IO已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
重点查时间吧,最好能用试波器

网友:
看来IO对复位的影响还真是大呀,坏的也确实是多

网友:
时钟不能只看压差,前天修一块华硕的主板,不触发的,其他条件都查了,都正常,用示波器一打,是32.768KHZ没有波,换晶振,好了,有时候,工具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时钟不能只看电压的

网友:
有可能IO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