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在这儿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6-02):
联想C461M主板 经过这4个201电阻后,变成了16V时,待机不正常,不触发,但有时候正常,正常时是19V,待机正常,可触发,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取样电阻

网友(点评):
你取样个毛 在反馈电路中应用的电阻叫取样电阻 前面是vin你取样给谁 哥哥

网友:
问的什么意思?采生压降表明PQ1导通了。

网友:
作用未知,估计是限流的吧。
流过的电流大,电压差就大,电流小,电压差就小

网友:
分压电阻咯

是分流保护
同意并联分流。
“并联分压”吗,并联分流吧。

网友:
是后面有短路,电压拉低了,

网友A:
仁宝点火回路的一部分,这个电路是检测公共点是否有短路情况的,如果有短路保护隔离管将被关闭。公共点就会没有电压的。

说的对
牛头不对 马嘴......貌似你狠懂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点火回路的一部分,这个电路是检测公共点是否有短路情况的,如果有短路保护隔离管将被关闭。公共点就会 ...

谢谢你的回答,公共端有电压,但偏低

网友(点评):
公共端有电压,你指的公共点是这个电路图的B+这个点有电压还是MOS管上管D极有电压啊?

网友(点评):
你说的B+不是真正的公共点,这是仁宝点火回路的特点,

网友:
限流电阻,公共点短路了,就不引起大电流

网友:
这个 电阻 在 这里 并联   根据 模拟 电路 得知    是  检测  作用

网友(点评):
你懂,你牛头就对马嘴喽。

网友(点评):
请问是检测什么的。

网友B:
个人认为是限流电阻

大电流不从这里过,还限流,你见过这么大的限流电阻?

网友:
分流作用…… 也就是限流吧!!!  纯属个人看法  谨慎处理

网友:
保护和分流的作用

网友:
仁宝的时序知道不,这个是点火回路的限流电阻。

网友:
仁宝的限流电阻,19v变成16v表明待机电路有轻微短路。

网友:
并联分流???关注中!

网友C:
前两天我也修了个这样的机器,也是这坏了,就直接用焊锡连了起来,也用的好的很,我不明白这个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我也修了个这样的机器,也是这坏了,就直接用焊锡连了起来,也用的好的很,我不明白这个用处

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像这种情况,经过电阻变成16V,就出问题了,是什么问题

电压不够了,也许某个器件把它拉低了,也就是坏与不坏之间,老化了。你应该看看好的时候,电阻后面的电压是不是16V

网友:
限流电阻

网友:
限流电阻了  说分压什么的人 别在误导楼主了

网友:
的确 后继有轻微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限流电阻

四个电阻后是16v  还不算大电流  b+短路了  断开b+相关电路就知道哪路短了   知道了吗哥哥   谦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我也修了个这样的机器,也是这坏了,就直接用焊锡连了起来,也用的好的很,我不明白这个用处

我直接连接,但电池变在不能充电了

网友E:
直接连过去看看 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嗯是并联限流电阻

网友:
这个四个电阻是并联分流的,两端的电压不变,左边19,右边出来也是19 这部分电路可以不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连过去看看 有没有问题啊

直接过去没问题,但充不了电,能认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过去没问题,但充不了电,能认到电池

充电跟这里应该没关系的   看看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