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笔记本不显示,求高手

楼主(2012-06-02):
联想Y450主板,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1.08    诊断卡跑到4A  A2 就不动了,  小电源板上PQ1两端1.8V电压都有,VGACORE  1.2V ,    VGA  0.9V 都有,  刷过BIOS, 换过显卡。。。还能是哪的问题? 求高手

网友:
下个图纸自己研究下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 问题哦

网友:
内存不过电,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显卡芯片问题,这个外面卖的新的,都是假的,我也在搞这个,在小苏本本IC买了2片全新的,上去,都是跑A2,直球客户原来的,就能亮机,但花屏。

小苏本本IC的各类芯片几乎没有好用的,说是全新的还不如其他人的测试芯片好用呢

网友:
内存是肯定过的,就是显卡过不了,我换过显卡,还是跑A2

网友(2012-07-04):
哥的也是A2   杯具了 修不出来

网友(2012-08-20):
我也在期待结果!我有一个这机器已经放啦一个多月啦,还没着落!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难搞呀

网友:
测一下波,打一下信号

网友:
是不是修的太过了  比如说换完显卡是否还是原来的症状

网友(2012-12-29):
我的电脑刚开始是电源不能充电,只能用电池才能正常运行,换个电池板模块,可以不用电池,直接用插线板上的开机,但是却不显示了,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4-07-03):
我的换了个显卡~~不显示啊~~郁闷

网友(2015-10-30):
手里有个同样问题的  有搞定的吗   放手里好长时间了   真的想放弃了   这个破本子的主板还不便宜   谁有便宜的主板联系我   QQ303589605

网友A(2016-08-14):
手上也遇到一台,内存打过了有波,电源小板上PQ1测过了,也正常,小板代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也遇到一台,内存打过了有波,电源小板上PQ1测过了,也正常,小板代换过了

有没有换显卡试试啊

网友:
发了显卡,显存,正在路上

网友:
找个图纸对着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