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268二极管正常否?

楼主(2012-06-02):
夏普XR-5180X投影仪开机后10分钟出现温度报警,然后灯泡灭.检查电源板上,GV268二极管形状似普通二极管上面有极杠,文字为[GV268]测量管脚时正负极电阻均无穷大.接通直流电源后开启电压为87V.并且反复开启关闭,速度在5赫兹左右.不知是否正常?另一管子标注一圈68C60C文字,测量正负极阻值均为无穷大,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那要看在什么位置,起的是什么作用,而定的!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的事,搞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