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黑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2-06-02):
今天收到一个17正的液晶,开始的时候毛病是白屏,拆开后看到驱动板的屏线卡口坏掉了,以为就是这个毛病,首先把这个给换了,换好之后,新的毛病又出现了,平电压正常,插电源,开机关机正常,但是变的黑屏了,灯管也不亮了,电压也是有的,高压的管子5706也是好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帮帮忙!
黑屏

网友:
灯管和变压器好吗

网友:
好的我用外接灯管也是一样的,显示器的型号是va72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