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0 M200 大电容

楼主(2012-06-02):
这个是通病  不想说多  但是不拆机  快速秒杀  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过这个  反正我没有看见过   同意的 顶一下  加点分
鉴于大家问了好多 为什么不把他取下来 装上 我有三个原因  一:要是取下 必须全部拆机 为什么请看二  二:NEC 大电容 中间是接地的 散热快  如果你取下来过的话  温度肯定很高 吹得也很久   三:大哥们 做维修 要求的是效率  你一天修一台机器 有意义吗 钱全给房东了吧

同意楼主: 3.8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主
电容漏电,不拆的话,必定会有影响。 建议是拆掉。 装6个330电容也行。 或者4个470的电容。

网友:
不用全拆,烙铁取,破坏它就可以了,然后并联,这个电容容量下降,这样并联有时不行的

网友:
不拆,,你可以用磨机,,把他磨了啊,,反正都是要弄下来

网友:
绝缘要搞好呀

网友:
你这样子接上去,替代的容量对吗?

网友(点评):
测试了 没有问题 不过保一个月 大家在看罗

网友:
是不对  可是谁又确定 标准的是多少呢  有的人 加上两个NEC 四五个小的  也是一样用

网友(点评):
这是法拉电容,128的自己计算了,你再看一下你这样并联再串联,最后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A:
直接换掉不就好了了,还搞这么多名堂

网友:
不拆掉诶影响吗

网友B:
只要六个330的电容就行了,楼主这样不加固会掉了短路的。

网友(点评):
我是为了方便拍照 外面肯定会用胶带固定

网友C:
如果电容耐压够的情况下,这种接法减少容量;应把电容全部并联接入电路中,增加容量。

网友:
你没认真看楼主的照片,你仔细看,其实他就是6个并联
楼主的是3C好不,耐压高一倍

网友:
我的接法完全正确啦 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你没有打X的黄线是地

网友:
中间的坏电容还是拆了吧,那样好焊又好看效果又好还显得专业。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掉不就好了了,还搞这么多名堂

那就不用发这个帖子了  我是在位大家找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六个330的电容就行了,楼主这样不加固会掉了短路的。

外面会用胶带固定的  放心

网友:
碰到没位置装的还不是无法!!

网友:
NEC直接用斜口钳钳掉用烙铁加6个电容一边3个不就OK了吗  这样感觉做把戏了

网友:
呵呵!!!我们一般加两个

网友:
加太多用太久了,,,不爽呀!!!!!!!!!!!嘿嘿!!!

网友(点评):
还是这位老板有经济头脑,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容耐压够的情况下,这种接法减少容量;应把电容全部并联接入电路中,增加容量。

我这种接法是六个电容全部并联,一端接地,一端接V;你的接法是三个电容并联,然后再串联到一起,这样会减少电容量的,对滤波不利。如果电容的容量是C,我的总容量是6C;你的电容容量是1.5C

网友(点评):
嘿嘿 你看错了吧 我的没有串联哦 全是并联 你看好了 呵呵

网友D:
一直都是用斜口钳拆的,从没用风枪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都是用斜口钳拆的,从没用风枪吹过。

不怕板子拆断线? 可能技术问题吧

网友:
这个电容我直接把上面的盖子暴力拆开就看到中间的接地了,,两边接+就可以了,, 一般改四个330UF就OK了,LZ这样做麻烦吧

网友(2012-08-04):
一样

网友(2012-06-02):
方法最好。
我的五分钟呢 是麻烦 不知道有没有一秒钟的

网友:
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没看懂

网友:
有外胶的。。不怕

网友:
你就是拆出来把大电容拆掉 在换6个上去 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维修忌讳的就是着急 欲速则不达 还是稳着点好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E:
上机前再一个个测量好坏,还不如更换新的省事,我们去配件架取新件都会挑一个好一点的,客户的口碑很重要。

网友:
个人有个人的做法,但是最终目标还是既帮顾客解决了问题,又收到了钱,至于效率什么的,具体问题具体看待,我并不认为拆机换个NEC电容能花多少时间,相信大部分顾客,这点时间还是可以耐心等待的

网友:
反正我是直接加上的哦哦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三个330的   楼主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咱一般也用 330的 6个 换上去
拆的话 就暴力点  拆了大电容 拆键盘  没用风枪什么的

网友:
拆中间电容很难吗?小一字螺丝刀一撬就下来一大半了,三几下就全下来了,焊盘用烙铁拖下就行,比起LZ这样连线并不慢

网友:
感觉还是拆下来好点

网友:
这种方法,也可以,不过拆了弄,时间是去了,不想拆机,这样弄也可以

网友:
这种通病前几天就修到过  宏基的

网友:
全并联正确,

网友:
總覺得這樣是很不好的,哪天這NEC電容濾波真的降到無法開機,外面又讓你接了這樣六顆,搞不好還查不出啥問題哩,拆下來還是比較好的,另很多網友不知這NEC電容到底是多少的電容量我貼張圖給各位看下好了

左邊的紅框代表的是這顆電容的電容量 , 右邊紅框是此顆電容的產品編號, 例如 0E 907 他就是 900uf 的電容量, 那也就是說我們用 330uf X 3 顆就可以了!
至於M200 他用的是 0E 128 那就是要用到4顆 330uf 的電容

网友:
这样改容量 机器也稳定吗 不是拆东西难

网友:
很有创意,但是感觉还是把坏的拆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机前再一个个测量好坏,还不如更换新的省事,我们去配件架取新件都会挑一个好一点的,客户的口碑很重要。

嗯 说的有道理 我只是想 做维修不想那么死  灵活运用 在玩中学 可能有点不务正业 但是我感觉到了快乐  哥哥 同意么

网友:
见过别人直接在旁边加的,用了三个月就返修,还是拆掉好

网友:
看到不少朋友懂得变通,很高兴,的确眼下维修艰难。不过如再发生故障,不是找你维修,下一师傅一眼就看出更换的原件,难免不对你的收费评论,事实上这样的人还很多,甚至告诉客户焊接几个电容,还收费那么高,因此,我们都是拆机更换新件,保修卡上填写:CPU电路故障+清洗保养(没有焊接痕迹)。我的同事做客户科普:两条腿的叫电容,四条腿的是集成块(其实更换晶体)

网友(点评):
哎 你做的再好 下一个维修的都说上一个维修员 怎么这么样垃圾不好 表现自己是多么的伟大 你懂得

网友:
这个我一般直接用摄子爆力拆开的。

网友:
这个是解决加电掉电,还是不跑码的

网友:
延长线一条 1500电容一个 无线口 那一放 搞定

网友(点评):
你的也是看到坛子里大师弄得吧 他的没有我的好 呵呵

网友:
学习了,并联俩个220或330的就行了吧

网友:
还是应该取下来的,好看,规定性好,散热也不差。

网友:
感觉这样还是不放心,最好还是弄掉吧

网友F:
建议拆掉, 然后在焊 电容。。

网友:
我一般是旁边有加电容的地方加两个电容,

网友:
你弄的有点复杂了,接一个就行了,我不是接在那

网友:
太有才了,我前两天也搞了一个,我是取掉的

网友G:
这个都过时了,

网友H:
其实不全拆机子也可以拆得下这个大电容呀,我换过很多台了都不用全拆,用风枪吹一下电容就可以了,只要上面的溶了,就可以容易的拆下来,你这个也太难看一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不全拆机子也可以拆得下这个大电容呀,我换过很多台了都不用全拆,用风枪吹一下电容就可以了,只要上面 ...

额  客户用机器 能看到里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都过时了,

要不  你来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拆掉, 然后在焊 电容。。

那我就不会发这个帖子的  做维修要新颖  不能墨守成规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的,不过我这没有什么电容了,只加4个330的

网友(2012-07-06):
这种本 拆完换上电容 装起来 最多一个小时

网友:
能用就好,不要刻意怎么做.纠结这个只能说明大家生意比较清淡.咱假期结人打工,天天累得够呛,打工真辛苦。

网友:
上次看到一个帖子里,有个大神直接用台式机的电容直接上 = =。

网友:
这样也能,高人啊

网友:
最好把原电容取下来,换个原装的好用

网友:
有时候这种接法不好用,我也这样结果。

网友:
这样虽然效率高 但是还修率也高

网友:
楼主你真有创意啊。。顶!!!

网友:
加两330的在旁边就行,能撑一个月不说,有时候遇到2的客户还可以帮他还原,修机嘛,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网友:
拆机也不用很长时间呀,建议楼主还是踏实点

网友:
这样绝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