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奇美JT198液晶,通电,信号灯正常,屏不亮,改了高压,灯管一直亮

楼主(2012-06-02):
一台奇美JT198液晶,通电,信号灯正常,屏不亮,改了高压,灯管一直亮,开关可以控制信号灯,打开开关的时候屏幕亮,然后黑屏,几秒后提示无信号,我接上电脑,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关闭开关之后,屏一直亮。

网友:
都没人帮忙吗?

网友:
去往高压板的开关信号线是不是接错了,很可能接到电源板的5v上去了。

网友:
看看去往高压的信号会不会随着开机和关机的切换而改变呢?一般是3v以上高电平开启灯管,0v低电平关闭。少数是低电平开机,高电平关机的。如果此信号正常,那你要看看高压板子控制三极管了,就有点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