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老大们快给支个招吧

楼主(2012-06-02):
今天收到一主机 板子是(盈通cl945pl-酷神板)   总是突然不亮了 而且cpu风扇转着     就和待机一样一样的      这是个什么情况呀

网友:
这个在不亮的时候只要还通着电的话 就查 各大电路,时钟,复位,按时序修,你这就等于是不跑码的故障,看小 内存,总线,桥,CPU供电,然后 是时钟,复位,总之先按不跑码来修吧。 你这很有可能是某个供电不正常,开一会后 一些管子之类的 温度高了 不工作,关了冷却下 再开又正常了,再开一会又不正常了。

网友:
  可能是IO有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