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华硕p5ql se跑码c0该咋查咋修

楼主(2012-06-02):
该板cpu无电压内存南北桥电压正常不知该咋查咋修,请大师们指示。小弟不盛感激谢谢。

网友A:
C0是挡内存.内存.内存槽.北桥.一个个查呗.

网友:
CPU电压都没有怎么C0是档内存呢?

网友:
注意楼主说的CPU无电压。C0不代表就是内存,你要看它走码了没有,也许是一开机就显C0呢。我看楼主这个就是一开机就显示C0滴。并没跑码。楼主上都说了CPU无电压,怎么会跑码呢。
同意楼主

网友:
c0是一般是表示内存没过。但是我有个疑问 ,cpu没电压,应该板子是无时钟、复位才对,肯定不能跑马的。你按时序一步步查下,排除。主要先解决cpu供电。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么筒单的问题就不用查时序了的。本来就CPU没电压。把CPU电压修出来就差不多了。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B:
C0一般情况下是表示内存不过,但也有时候出现C0码,却是BIOS的问题。刷遍BIOS就跑码了。引起注意。

注意楼主说的CPU无电压。C0不代表就是内存,你要看它走码了没有,也许是一开机就显C0呢。我看楼主这个就是一开机就显示C0滴。并没跑码。楼主上都说了CPU无电压,怎么会跑码呢。

网友:
说实话我对时钟 复位不懂
我该咋测

网友(点评):
先修CPU电压吧,CPU都没电压哪来的时钟,哪来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C0一般情况下是表示内存不过,但也有时候出现C0码,却是BIOS的问题。刷遍BIOS就跑码了。引起注意。

我刷过不行

网友(点评):
不要动其它地方,你把CPU电压修出来了你那板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CPU没电压就查CPU供电,跟BIOS没关系。

网友:
注意楼主说的CPU无电压。C0不代表就是内存,你要看它走码了没有,也许是一开机就显C0呢。我看楼主这个就是一开机就显示C0滴。并没跑码。楼主上都说了CPU无电压,怎么会跑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0一般情况下是表示内存不过,但也有时候出现C0码,却是BIOS的问题。刷遍BIOS就跑码了。引起注意。

我说的这个U是有电压的,而且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0是挡内存.内存.内存槽.北桥.一个个查呗.

注意楼主说的CPU无电压。C0不代表就是内存,你要看它走码了没有,也许是一开机就显C0呢。我看楼主这个就是一开机就显示C0滴。并没跑码。楼主上都说了CPU无电压,怎么会跑码呢。

网友:
C0好像不是挡内存,C1才是挡内存呢,C0的代码通常是INTER芯片组才会出现,C0标准定义是CPU已经发出了寻址指令,但是BIOS没有应答。这种问题通常都是数据线地址线有问题,先用测试灯查一下CPU座有没有空焊情况。

网友:
肯定要先修CPU供电 你用的什么cpu?会不会不支持 啊?

网友:
一开机就是C0的话,是没读U,问题在CPU这一块!!!楼主慢慢查吧!!先从MOS管查起吧!

网友:
先修CPU供电,查CPU供电电路,{你可以先找个双核的CPU先试试,P31以上有的主板单核CPU不支持}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的话、看看VTT-CPU 有没有 在就是VTT-OUT-R   VTT-OUT-L   然后就是VCORE-EN    都有的话!   在换掉VCORE 芯片试试

网友:
VCCRE 都没有、  地址 数据 都没有交换 这么可能跑码那!

网友:
该板在其他地方修过 我仔细观察没有动过痕迹  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cpu无电压 在官网下bios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刷进去,一试跑马了。亮了。我疯了,bios还会引起电压不对。我想不通,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