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修电源的 问题。。

楼主(2012-06-02):
显示器 外置电源 保险丝烧了   我想问下 要是修的话 是不是把保险丝拆了  串接上个灯泡 就不会烧 元件了啊

网友:
我知道加了灯泡,如果灯亮是短路,短路的情况:有的元件还是会烧的,没有加灯泡会烧的元件多些,加了灯泡一般情况元件会烧得少一些。

网友:
刚才测了下 烧了2个IN4007二极管 和保险  现在换上了 二极管 接灯泡再烧那多吓人啊 刚才就 啪的 一下  吓死我了  加了灯泡还会爆炸码 害怕啊

网友:
4色环电阻 100千欧  坏了  用  180千欧的代替行吗

网友:
不行,误差太大,影响后面电压值,不安全。

网友:
用表测量没短路再试比较稳妥,串接灯泡只是用来降压限流,不待于短路元件不会烧坏

同意。只是听不到鞭炮声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主还是先查下那短路了。

网友:
串灯泡只能减少烧元件的几率,不是一定不烧的。

网友:
整流二极管,场效应功率管,3842,光耦,大功率电阻,400V电容等等,电源初级没几个原件的,不难排查。

网友:
还是少烧的 不过可以看到灯亮的时间 去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