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接交换机以后为什么重复掉线?

楼主(2012-06-02):
单位里面的网络,一个8口的交换机。第一个口子做进线,其余的7个口子接7台电脑。上网都正常。现在添加2台电脑 ,我把这个8口的交换机的 其中连接电脑的一根网线拔掉。用这个口子接了一个5口的交换机。再把拔出来的那根网线接到5口交换机上面。怎么不能上网啊?我这样接是正确的吗?现象是:屏幕右下角那个本地连接的图标重复掉线,显示正在连接 马上又显示 网线没有插好,然后又马上显示 在连接。重复地进行。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路由器里面设置了?不允许 第二连接什么的?

网友:
交换机接交换机是可以的

网友:
有2种接法

一、交叉线使用时分别连入2个交换机的 “普通口” (此线也用于2台电脑直接连接)

二、标准线一头接在交换机的 “普通口” ,另一头接在另一交换机的 “级连口”(此线也用于电脑到交换机的连接)

-*-
通常的“交换机”都有级连口。上面标注“Up-link”或“X”(也有些型号 除了“级连口”是空白的,其它全都画了“X”)
建议是当“交换机”有级连口时,就都使用标准线。因为“交换机--电脑”的连接使用同一种线,方便管理与维护
实在无奈而使用“交叉线”连接时,注意不要和“交换机--电脑”用的标准线弄混

-*-*-*-*-*-*-

一、交叉线
线的一端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另一端
绿白 绿 橙白 蓝 蓝白 橙 棕白 棕

-*-*-*-*-*-*-
二、标准线
线的两端都是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