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捷波I31GM4-L图纸

楼主(2012-06-02):
     各位师傅好!我有一块捷波I31GM1-L主板能够正常触发和又能触发约4秒正常断电。测板各电压都正常,就是诊断卡复位常亮,上PCI打阻值卡测没有3。3V和时钟1。6V电压得,CPU假负载上只有1。2V总线电压,其它电压没有,南桥也换新过,(南桥的供电有5V、3。3V、1。5V、1。05V)想求一张图纸来学习学习,望那位师傅献出你的宝贵图纸。谢谢!

网友:
你上假负载CPU供电都没有,怎么会有时钟咯,拿个双核CPU装上去再修吧

网友:
      您好!虽然在该论坛注册有几年了,但是,我不是专业的,也没有开店,我是业余爱好。有时候找块主板来学习,像这块主板使用的芯片组南桥ICH7、北桥G31、CPU插座775。不上真的CPU就不会有时钟出来吗?我搞不懂,这假负截看来没有实际用处了,这假负载上测试点都是虚设的。谢谢!

网友:
我也需要这块主板的图纸。谁有请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