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c-m7关机卡死

楼主(2012-06-02):
映泰945gc-m7开机一切正常,在系统里重启也正常,但是就在关机的时候卡死在最后一个画面‘正在关机’上了,给位高手,帮帮忙啊,电压都有,声卡屏蔽了还一样,最小化系统了。诊断卡跑F5      短接开机键能关

系统重装过吗?

网友:
先换I/O,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看声卡 网卡  COM口芯片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编程器的话找个BIOSS刷下吧!!!看看能不能碰到死耗子

网友:
我看是系统。要不就硬盘

网友:
你最小化的时候都能关机了!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了,先装个系统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我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网卡没有释放出来啊,把驱动卸载了呢

网友:
硬盘都换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