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惑

楼主(2012-06-02):
山寨上网本待机电流0.007A,无3.3和5V,5V跟3.3V都由51117控制的。51117的4脚5V  14脚4.6V  10脚5V  1脚5V  2脚没电压   如图14脚的电压由2.2的电阻通过电容去2脚的,现在是电压到电容这就过不去了,电容换过了还是一样,MOS管无短路。51117换过了

网友:
后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
14脚是自举升压啊,那个电容不能谁便换的。你测量下下管是g极是不是有5V 的电压有可能是后级短路,芯片保护了。还要把原来的电容装上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开机瞬问有没有工作,有工作就是短路或者MOS或者电容老化

网友: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呀

网友:
此图是产生1.5V电压的,怎么能说是控制5V的呢?图不全吗?是不是1.5V产生后由6脚输出PGOOD信号没有啊?

网友:
对下管有5V的控制电压上管没有

网友A: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直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直接换个芯片试试

芯片换过了还是一样,5V跟3.3V100多的阻值,相连的电容电阻没有正常

网友:
查一下3V 5V的反馈电路

网友:
查查周边元件,断开12脚,看看1.5VP上有没有短路,没什么问题就换块子试试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先打一下上下管对地阻值,再查IC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IC的REF正不正常2。5V

网友:
其它地方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