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重启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2-06-02):
   手里有一块铭瑄的主板,内存供电场管烧坏了,换过后开机正常可是,没次只要是重启就不能开机,测试卡不定位的卡代码,代码都不一样有d8d7   2013  c113   各种卡啊  断电后过一会在开机就正常重启故障依旧,求高人指点迷茫中。。。。。。

网友(点评):
看看你换的供电管功率是不是能达到要求。换后电压有没有偏高或偏低。内存有没有烧坏(很多烧管的内存也一起干掉了。)

网友:
代码还在内存那边!换个3055试试吧

网友:
BIOS放下电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还有可能是u的问题 换个u试试吧今天我也遇到了  修半天换个u就好了

网友:
看看你换的供电管功率是不是能达到要求。换后电压有没有偏高或偏低。内存有没有烧坏(很多烧管的内存也一起干掉了。)

网友:
  可能刷下BIOS就好了 !!

网友:
打打值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下,支持各位大侠

网友:
测下时钟芯片是不是正常,看看AD线的阻值正常不,最后考板加焊桥了。

网友:
该试的基本上都试了,感觉是复位不正常  只要不重启或者软关机   在开机的时候一切运转都正常   进系统都正常玩什么都行就是别关机   别重启  哎.......烦躁

网友:
LZ仔细看看这板还有没有电容鼓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