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52J进系统后USB就不能用了?求助

楼主(2012-06-02):
同行今天拿来一台华硕Z52J,说USB口不能用。
但是在DOS下都能用。还可以用U盘引导进PE。但是进入PE后U盘和鼠标都不能用。
一共是三个USB口,其中2个USB口四个地址线对地都是500欧姆。另一个USB口一个地址线是500,另一个只有100多。
现在我就是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修下能不能好?还是要换南桥?

注意:我说进PE也不行,你别再让我说换系统哦。我系统也换过了!

网友:
换个系统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不行的话 先押一下在说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在考虑南桥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