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313ax 电流加大到3.5A左右时候自动关机

楼主(2012-06-02):
电流加大到3.5A的时候会自动关机,3.5A是正常的吧? 电源适配器烧坏。
估计是电源问题导致接口芯片烧坏,可是进入dos都正常,克隆也正常,
只是进入xp的时候,滚动条那里电流渐渐加大了,这时候就自动关机了。
怀疑供电芯片损坏。
只是不知道是哪个芯片给笔记本主板供电的。
有谁指点指点么?
补充,接液晶屏的时候,滚动条3秒就关机了,拔了液晶屏,外接显示器,滚动条可以滚动很久,
看可调电源显示出,电流慢慢从2.2A上升到3.5A左右的时候,又自动关机了。

所以,怀疑一定是供电芯片坏了。

我自己焊接过一个电源接口附近的一个二极管,可能是稳压左右的,会不会是这个稳压二极管坏了呢

自问自答,怀疑这个焊接过的稳压二极管附近的小电容有问题,一口气用钳子一口气踢掉了6,7个,
现在,拔液晶屏,已经可以安装系统了。。。
下辈子再也不修电脑了,谁做我师傅啊

网友:
终于灵光一闪,是不是这个可调电源最大电流只能3.5A呢?
平常在用,很少用到3.5A这么高的,一般只有2A多点的。
找了个hp适配器,自己改了下接口,进入系统,一切正常了。
终于要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