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谁修过档5B代码的故障(以传视频)

楼主(2012-06-02):
谁修过档5B代码的故障,排除不是内存的故障,HP540的机型 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的机器

网友:
本本还是主板

网友:
之前跑过几步?分别是多少?

网友(点评):
已传视频了你帮忙给看一下吧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看样子应该跑到显卡了

网友A:
HP540  960GL的北桥 机器故障是加电有背光无显示,档这个代码,从诊断卡代码表上来看是测试基本内存,不过无论从北桥都是正常的包括供电也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540  960GL的北桥 机器故障是加电有背光无显示,档这个代码,从诊断卡代码表上来看是测试基本内存,不过 ...

bios刷过了吗。这机器bios爱坏

网友:
建议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