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2):
笔记本
的北桥上的电容对地短路时不是挂了
笔记本

网友:
这个不一定
同意楼主:
2.0
离人泪
同意楼主:

网友:
两个对地正常 你可以找块好板 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一定,有可能是桥供电问题。

网友:
北桥就不好说了,LZ可以查条件呀,如果开机不显示。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