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不充电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02):
dell d630不充电  笔记本维修

收到同场送过来机器一台,说是不充电,可以放电,估计充放电电路问题,报价百元,说是控制芯片坏了,要发货,等三天,同意后开始上电测机,看到待机0.03正常,触发后直接进系统,感觉不对,以往如果用可调电源的都会报错,今天咋不报了呢?,进入bios一看,电源抱紧设置为关闭,打开后使用可调电源,果然报错!然后关机,上原装电源,仍然报错(之前他说换过原装电源试过,所以报错在情理之中)。开始拆机,看电路,既然电源不是dell原装电源,那中间的检测脚应该有问题了,
通电后开始找pq1,在电源接口附近找到了pl1不到pq1,绕了一圈,在猫下面一点找到了,费了好长的时间啊,找了几个点位图,分化了不少,都****不全,XXOO,建议管理员以后吧那些被反映打不开,缺少文件的,内容不全的那些东西XXOO掉吧。好了转会正题,因为上电后测量中间检测脚的电压为2.5左右,是正常的,而pq1的第三脚电压为0.04v,

跟没有一样,而后面的电路时有5valw,3valw经过减压二极管和升压电阻提升的,理应有3.3v左右的电压,在测量与3脚相连的pr184时,在另一边有3.3v电压,而33欧姆的电阻测量为断开,所以就从旧版找了一个换上,再通电测试,电压正常了……
打完收工!

网友:
技艺高超

网友:
好强啊,,还没修好过充电 的问题哪,
一针见血,前天修废一块主板 哎

网友:
不错。不充电我一个都没有修好,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建议给加个精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
充放电电路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修过

网友:
我修本本还没有遇到过不充电的,因为修本本很少,不过还是经常上来学习,

网友:
很细心很透彻

网友:
这个电路里PD2起的什么作用呀,没看懂。

网友:
电路底功不错

网友:
保护电路,如果5valw电压没有起来,psid的电压将会被拉低,检测电路同样不会工作,整机就会处于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