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跑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6-02):
先上图
主要看第二张图,1和2都有18.5V的电压,3上面的电压不停的跳变,AO4413已经更换过,没能解决问题,可能是后继短路了,这下可难住了电路新手的我,它的后继有那么多,应该怎么跑啊,我怀疑是那个MAX8724E芯片坏了,因为我发现其中2个脚上面有异物,被我清理了。
这台电脑之前我换过显卡,这次客户拿来返修显卡,我就加焊了一遍显卡,开机能亮了,但是压力测试就关机,再开有时候能开有时候开不了。于是就拆机了。

网友:
跑电路干什么?没有电压的修电压,电压有了修信号呗

网友(点评):
帮忙分析下怎么修信号好吧

网友:
PQ5一脚18伏根本就导通不了啊楼主。。。

网友(点评):
现在能导通了

网友:
板子只要能加电  就不是这个电路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是什么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现在PQ2的1、2脚有18.1V,3、8脚都没电压,因此PQ2无法导通,PR192L两端都没电压,而正常情况下,MAX8724E的第19P应该检测到2.5V的电压才能正常开机,是不是MAX8724E坏了呢?MAX8724E的1P电压18V,10P电压2点3V左右,11P电压5.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