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总线是从何而来的,如何跑线呢?

楼主(2012-06-02):
知道总线的师傅们给点思路啊

网友:
内存控制器在哪,内存的地址、数据、控制线就从哪来
CPU集成内存控制器就从CPU来,北桥集成内存控制器就从北桥来

网友:
amd的cpu就直接换cpu,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intel的cpu就是北桥,新的i系列cpu的主板就只有一个桥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问题,内存总线问题很少啊

网友:
你下载一张架构图,可能更容易明白

网友:
inel的从北桥,AMD的从CPU

网友:
I系列开始就已经集成在CPU里边了 - -

网友:
内存的总线是北桥管的,如果内存不工作,查内存的主供电、总线供电、时钟、复位、,如果两个供电电压都有,时钟和复位是北桥发出来的,那你要查北桥的内部内存管理模块工作条件了。你那个是什么问题,说清楚一些,好分析,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是什么型号的,楼主要说清楚

网友:
哦哦,学习了,我还头一回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