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北桥是坏了吗

楼主(2012-06-02):
不跑码,打开北桥散热片一看,上面有类似胶水的东西,透明状,这个是热出来的气泡还是正常的,有人见过吗?

网友(点评):
肯定挂了 鼓包了

网友:
这个我只有在加焊的时候看到过!!!对着那个芯片吹就会出来了   芯片已经坏了

网友:
坏了,温度过高坏的,起泡了。

网友:
这块是南北桥合一的芯片,这三个泡是原来就有的,当时没注意,重新植球后就不能触发了,量电容对地值为0,肯定是坏了,不过就是不知道是本来就坏的还是被我焊坏的

网友:
北桥  都起泡了    肯定挂了  十死无生       、、、、、、、、、、、、、、、、、

网友:
气泡吧,桥爆了...

网友:
这不是气泡,是胶,你加焊以前量过吗?芯片坏了,没量的话也不知道是加焊加坏的还是原来就坏的

AM2

网友:
悲剧的是没量过

网友:
明显的青春豆出来了!!做料板吧!

网友:
任如来佛祖法力通天,它也必死无疑了

网友:
上温太高吧。都鼓包了。

网友:
硅胶,有一种很稠的很像胶.

网友:
这芯片很容易焊坏的,报废吧

网友:
NV的芯片 必死无疑

网友:
芯片表面的不是加焊引起的“泡”,芯片上电容阻值为零,证明这芯片已坏! 下一步如何做,你懂的!

网友:
不是你搞坏的,你可能没见过华硕的A8N5X才是最爱暴桥的主板。

网友:
不会是转修吧,别人已经把桥吹起泡了,温度过高爆桥了

网友:
这个是三桥合一的桥吧? 看图片上感觉像BGA油.不像鼓包的样子.

网友:
二修板,换桥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那酒精清洗下.好象不是暴桥!

网友:
气泡正常的 有的芯片是这样的    不跑码 你桥做下试试

网友:
你拿风枪吹吹,看能不能把胶吹了呢。如果吹不干,就是坏了。挂了。

网友:
那些说坏了的,鼓包的,,仔细再看看,,那个封胶,本来就有的,,,NF4-A3,,很容易坏,,手上经过好几个了,,拆下来没事,,重植好后,,再装上去,就短路了!!
从第一张图片上看,,此桥还没过过BGA啊,,基板这么绿!!!!我有一块,快成黑色的了,,还能用,那片,起码过过20次BGA了,

网友:
那个应该是芯片上面的胶,没有影响的,再说芯片鼓包了也不会是深粉色的。。。应该和芯片的基板一样颜色的

网友:
应该是原来就有的

网友:
你应该没有预热吧

网友:
感觉 不是 桥爆 以前有碰过

网友:
你的只芯片肯定是要换了,量下芯片电容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NF-4的桥 百分之90都有这个胶的 楼主不信下次拆个没加焊过的桥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还没搞过桥呢,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