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2-06-02):
该电源板为AOC子公司液晶显示器上的,因电压过高烧坏电源板,板上大电容爆了,更换,保险更换,上电,保险马上烧坏,以为哪短路,测量后未发现短路,整流为KBP208G  拆掉上电,不烧保险,更换KBP208G 故障解决。。。。呵呵

我也遇到过整流二极管软击穿得,量阻值正常,一上电,灯泡就亮。

网友:
保险烧了  电源部分都要测一下  全桥 大电容 开关管   一般开关管坏了 0.15欧姆的电阻 也会坏 还有周围的小二极管也要量一下

必须的。

网友:
一般,大电容坏,桥也坏的.  开关管都会坏的.你这个开关管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凡是不能太绝对 你说呢楼主

网友:
都怪自己等级还不够,明明有的很多问题自己都可以帮别人解决,但还是帮不了别人啊,

网友:
大电容坏了,一般开关管跟桥都坏的

网友:
确实如上面大家分析的处理情况,学习

网友:
保险坏了,整流,开关管都有可能坏,全面测下

网友:
要学会跑电路,保证不短路的情况下才上电。

网友:
一般换了保险,测量后极电路后才能上电

网友:
测量不短路的情况下才上电

网友:
楼主要注意安全,测到不短路在上机啊

网友:
用灯泡串联法实验维修的板子,保你永远不再烧东西,灯泡亮了继续查,灯泡不亮或者微亮那就搞定了

这个方法直不会用,LZ能详细说下吗
这个方法对付短路是最好的。

网友:
保险点的话就串灯泡呀,要不会爆炸的

网友:
修显示器我还不懂现在只会改高压板 正在向谈里的学习 谁能教下改程序板的方法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是新手,呵呵,以后还要向你们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
不过我那时测了下不短路哦,

网友:
开关管一般是用场管和三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