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R61i 独显开机不显示,电流到0.82

楼主(2012-06-02):
一台联想IBM R61I开机不显,显卡是独立的G86-740-A2, 电流跳变到0.86左右,
测了下VCCGFXCORE电压没出来,大家分析下
它要满足那几个条件就工作,我测了下VCC有5V,BST有4.8V  PWRGD有0.3V,EN也有3.3V,VID0为0V,VID1和VID2为3.3V,VID3也没有电压,PVCC也有5V,大家修过接着

网友A:
pwrgd0.3 明显不正常 VID组合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O.8了  还没有CPU电压 ????????是不是那里有短路哦

网友B:
这是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你查下此芯片的白皮书看看VID 这样的组合能不能产生电压 如果不能从显卡下手 如果能 还是差条件 或是换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rgd0.3 明显不正常 VID组合应该是正常的

供电都不正常 PWRGD 能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不正常 PWRGD 能正常吗?

呵呵,他说PWRGD有 0.3 我是提醒他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
最好看看这个芯片的白皮书

网友:
芯片白皮书是,指芯片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你查下此芯片的白皮书看看VID 这样的组合能不能产生电压 如果不能从显卡下手 如果能  ...

还要那 些条件才会才生VCCGFXCORE电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他说PWRGD有 0.3 我是提醒他这是不正常的

为什么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正常呢

对啊!这是为什么不正常呢?请赐教

网友:
额~楼主应该是老手~外接应该试过~不过不一定是显卡的工作条件会出问题,北桥,也有可能,还是要多测测其他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