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楼主(2012-06-02):
HPCQ40  AMD独显   灯一直闪有没有什么通病       北桥做过显卡做过CPU座也加焊还是一样闪灯      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就这些通病

网友:
要看闪几下 ?几次一个循环

网友:
换CPU试以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几次,都是换CPU搞定的。

网友:
第一次换可以显  然后还是不行

网友:
闪4下一直循环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2012-07-11):
这机器很麻烦,我有一台cq35的,一样的问题。换主板,搞定。呵呵。

网友:
干北桥试试。

网友:
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