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直接不通电 从那里入手修啊

楼主(2012-06-02):
一显示器 通电后 指示灯直接不亮  没有任何反映    打开后里面的板子没 明显问题 从那里开始检测啊

mey
楼主还很大胆吗,完全不懂就去维修阿,报名学下显示维修把

网友:
从电源接口开始,重点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是不是维修的呀,,不会用表测量一下呀,,谁有火眼金睛能看出故障来呀,,

网友:
唉!!。。哥们你还是送专业维修的地方修吧。。

网友:
YO用表3以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当然是从供电开始检修了。
测电源板有无+5V、+12V输出

网友:
先从电源板和开关板开始查起吧

网友:
没电修电源!哎!!!

网友:
找个师傅给你修吧,别自己捣鼓出更大的问题。

网友:
哎,现在这行这么不挣钱,怎么还有什么都不懂得也要修呢?

维修价格就是这么拉下来的,,

网友:
按键,电源,看有没有电压,还不明白的话就送修去吧!!不通电的最好弄了

网友:
我有个卖电脑的店啊 顺带着修修        昨晚 测了下12V 5V正常  也不知道再测那里了  就用镊子接触电源开关按键两个角 结果亮了哈哈  马上换按键 正常了 接触不好  快再来几个坏显示器吧 我要学哈哈

网友:
看有电源板供电有没有 !

网友:
开关、保险、整流桥、大电容、其实显示器不通电最好修了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也要做做总结吧!这样才对得起这个贴!

嗯....上贴12楼这不总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