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THINKPAD上BGA芯片四面灌胶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06-02):
很明显今天又败给了联想灌胶芯片,虽然不是黑胶,但仍搞不定。这种胶是四面渗入的,渗入很深,暂时的方法是高温加热后直接撬掉桥芯片。但每次都不太好,我相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温度不到吧 我一般都是BGA还开着去胶 温度到265 是100秒 60秒下芯片还有40秒去胶时间 超过100板子就古堡了

网友:
希望在田野上     对着图纸看看

网友:
打胶了的的确头疼。延长时间吧。等烤久些了自然松软得多,那就好取下来了。

网友:
把下温调高点。会好很多。

网友:
就是一定要把下面的温度调高点

网友:
做前加点拆胶液。。。做时下部温度调高。。

网友:
这种灌胶的好像很可怕,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不好弄啊  太难搞了   我很怕这个

网友:
一般的话 xxxxxxBGA是上风220  下风240   加焊一分钟左右  因为这个温度在我的BGA上胶是不会爆  而加焊时间长也锡球全部化开 胶也可以松软  然后拿东西稍微橇下 虽然这种也会掉点 但是比高温取桥好很多  你可以用带胶的废板测试下适应度    这样更好

网友:
期待中,我也很希望高手们,传授点经验

网友:
烤有胶的我通常都是连着加热两次,第一次加热完降到140度左右再接着加热一次,加热到平时做无铅桥时的温度再直接撬。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路过

芯捷电脑 -10 霸气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