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G31主板

楼主(2012-06-02):
主板 的CPU 供电部份 查出
场效应管
坏了 换了一个 现在能开机 进到按 Dliete 画面就不动 按什么都没有用了 就卡在那里 请高手指教 谢谢了
cpu

网友:
多半是BIOS芯片或程序损坏

网友:
测下电容,如果没问题,可能是BIOS芯片

网友:
可能是BIOS寻址或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谢谢各位了 非常感谢 我重新换了一个 场效应管 能进系统 玩了 一个小时 又不行了 一测场效应管又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电源IC是否损坏把场管击穿?